楼主(2006-12-12):
616P5,55KW变频器常出现低电压报警,但电源电压360---420V不知道是什么问题?请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A:
normally this problem cause by internal contactor or power card.
1)please use contact cleaner to service the internal contactor
2)Change all the capacitor on the power card or replace power card

网友B:
接触器或者是电源板有问题,我处可以维修010-85806911/12 ----1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