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roTool Pro CS使用问题

楼主(2006-12-12):
由于组态软件的版本和操作单元上操作系统之间存在冲突,因此要对操作单元上操作系统进行版本升级以适应现在组态软件的版本.我用自制一根Rs232电缆对TP170A(操作系统版本为5.2.2.23)进行升级到6.0版本时,不管怎样设置波特率总是出现"暂停错误下栽"的提示.我是按照TP170A设备手册的方法来操作的.不知问题出在哪个环节,请各位师傅给予解答,先说声谢谢!!!

网友A:
如果你手上有MPI编程电缆, 请把MPI适配器拔掉,用余下的电缆连到你电脑的 COM端口. 波特率设置没有要求. 试一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