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电动机调速

楼主(2006-12-13):
哪位做过单相电动机的调速啊。0.75kw,有单相电动机用的变频器吗?

网友A(2007-02-05):
句我知道,有

网友B:
我们提供单相电机调速控制器,详情参见www.stitcs.com

网友C(2007-03-17):
可以用变频器改变转速的,或者改变转差率,

网友D:
看你做什么用,简单的可以用可控硅调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