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13):
問:三相的斷路器用在兩相上,過載功能還起作用嗎?如何選型呢?

网友A(2007-02-11):
我想一样吧,考虑电流就可以了

网友B:
当然行啥!三相断路器他就是单一的拼在一起的。是不是用的现在普遍用的那种呢?比如DZ47之类的同等样式的。   就是上楼说的你的用电器的电流是多少A。你估计下大约是多少就可以通过你的用电器的电流来选择断路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