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13):
1 .    +P,-P     例 :--------[+P   D100   R100   D120]

2.     LIMIT     例 :--------[LIMIT  R100   R120  D200  D220 ]

3.     FROM     例 :  A/D 模块READY--------[FROM  H1D  K11  D100  K8]

5.     SER        例 :------[SER   K13  R100  SD100  K10 ]

6.     BAND     例 :------[BAND   R100  R120  D100  D120]

我查了 函数手册 FROM 解释为 :从特殊模块读出数据

                      SER    解释为 :搜索数据

可是都没给出例程 和 函数 格式

有认识以上函数的朋友帮忙解释下哈 谢谢了 认识一个算一个啊

网友A:
+P,—P为上升脉冲沿对D100和R100中的数值进行加减,然后将结果存入D120
BAND 死区控制指令
另外2个指令没见过,好像就没有

网友B:
SER是数据搜索,在指定的范围内搜索相同值,最大值,最小值,并将结果存入指定单元中.这类指令很多,想学好需要很长大的时间.

楼主:
x谢谢 哥几个 有一个 也算有收获

我想问问有没有 三菱函数指令集 便于查看

有的话 发个给俺谢谢 或给个连接什么的

metalgearzhou@hotmail.com

楼主:
引用 网友B:
SER是数据搜索,在指定的范围内搜索相同值,最大值,最小值,并将结果存入指定单元中.这类指令很多,想学好需要很长大的时间.

能不能详细解释下 哪个是指搜索范围、MAX、MIN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