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880527哥快來

楼主(2006-12-13):
我在點動時伺服走得很慢很慢,是咋回事?我用的是ddrvi  k999999 k30000 y0 y5指令不知道是不是參數設定的問題啊?
順便把我的那個步進累積誤差問題也看看,謝了!

网友A:
三菱默认的频率是10000
30000大于10000
30000没起作用
有没有把默认值范围加大呢
D8146

楼主:
大哥看錯了吧,30000要比10000大,應該是執行指令指定的頻率,且即使是10000H也應不致那麼慢啊,大約1秒才轉1度不到,用眼睛看以是在轉,超慢!

网友A:
改变默认的试下
如果是J3的分辨率是262144
你是哪种伺服呢

楼主:
我的是J2S的,分辨率是131072,好的,先試下看

网友B:
估计你的电子齿轮比没设定,你用示波器看看脉冲频率

网友A:
调大电子齿轮比也可以加快速度

楼主:
現在是這樣的,我傳送k100000到D8146,然後運行監控時發現D8146里是65536,我設定的電子齒輪為參數3是16384,參數4是625,如果修改的話,我怕會影響到精度啊,
補充說明:沒用定位模塊,FX1n直接發脈沖

网友B:
你需要多高精度?微米级别?估计不是,你先转起来再说

楼主:
現在可以了,程序有點問題,因為我在停止時SET了那個M8145,而在開始時沒有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