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13):
各位大哥大姐,小弟新来,望多多照顾,不胜感激!
小弟有个问题困饶很久,恳望有明白的指点迷津.
问题如下:
   永磁伺服电机的零点和转子初始位置怎样确定?
伺服电机增量编码器反馈6路信号,A,B信号用于
确定转速,Z为过零信号脉冲,请问零点是怎样确定的?
还有3路信号U,V,W用于确定电机转子初始位置,请问
是怎样确定的?
   非常感激!

网友A:
我也想知道!

网友B:
帮你顶下``看有没有知道的``呵呵``

楼主:
我已经找到永磁伺服电机的零点和转子初始位置确定的相关资料pdf格式,不知道怎么上传?

网友C:
也很想知道。能不能发我一份?谢谢!

网友A:
发一份给我,e.motor@163.com,谢谢!

楼主:
已发!盼复!!

网友A:
电话联系比较方便:013950018192

网友C:
已收到,正在看, 谢谢!

网友D:
做一下原点搜索,原点搜索信号取Z相信号

网友E:
我也要,lingtinghai0943@163.com

网友F:
发一份给我,谢谢!cangxinge2006@yahoo.com.cn

网友G(2007-01-15):
高手,能传一份给我嘛?谢谢

linangm2004@hotmail.com

网友H:
我急需这方面的资料,我们厂的伺服马达经常坏,没有修理,一般买新的,因为没人会修,马达拆开,再装上就不能用了。luo841748@yahoo.com.cn

网友I:
给我也发一份吧
ahui0202@163.com

网友J:
能否给我发一份?谢谢!急需!再谢!fanjimin1071@163.com

网友K:
给我一份吧27381610qq@qq.com

网友K:
给我一份吧273816110qq@qq.com

楼主:
以上基本已发,请注意查收!诚望大家看看我刚发的帖子上的问题,多多指点!

网友L:
我也要,谢谢!
xue yong kang@msn.com

网友M:
lei714@21cn.com多谢了

网友N:
可以给我一份吗  FEI820713@163.COM

网友O:
我也要一份,djc20082003@163.com

网友A:
都是要资料的,没见到解决

网友P(2007-02-14):
看来这个问题很多人想知道,我不妨聊几句,下面我把握整理的资料发上来:
采用增量式光电编码器作为位置检测元件的PMSM伺服电机,必须要在系统刚上电时就测得电机精确的初始位置。因为在永磁伺服驱动系统中,电机转子的位置检测与初始定位是系统构成与运行的基本条件,也是矢量控制解耦的必要条件。只有永磁同步电机的转子位置能够准确知道,才可以按照矢量控制的一系列方程,将永磁同步电机等效变换成dq坐标系上的等效模型,系统才能按照类似他励直流电机的控制方法对永磁同步电机进行控制,从而可以达到他励直流电机构成的伺服传动系统的性能指标要求。使用增量式光电编码器测量电机位置的伺服系统中, 系统上电后需要先检测出电机的初始位置。电机的初始位置不仅影响伺服系统的定位精度, 而且会对电机的快速启动性能造成一定的影响。

在系统刚刚上电,电机尚未运行时,系统开始测量转子的初始位置,此过程只需要电流环工作,根据伺服系统运行要求,在寻找初始位置的过程中,只允许有很微小的抖动,并且要求很快回归原位。
假设,采用H45-8-2500-WL型光电编码器,电机转动过程中,编码器输出的信号:A(/A)、B(/B)、Z(/Z)、U(/U)、V(/V)和W(/W),如图1(b)所示。其中A(/A)、B(/B)两组信号为相差 相位角的同频率信号,分辨率为2500PPR,通过判断两组脉冲的相位可以判断出电机的旋转方向,这两组信号经4倍频之后,电机空间位置的分辨率变为10000PPR。脉冲Z(/Z)是同步信号,电机每旋转一周产生一个信号,其产生的位置固定,即电机转子转到该位置时发出信号(零位信号)。
如图1所示为伺服电机混合式光电编码器的码盘结构及输出信号波形。码盘的中间码道为刻有高密度的增量式透光缝隙(2000,2500,3000PPR等),两边分布两组互成 的三个缝隙,受光元件(Photo-Diode Array)接收到发光元件(LED)通过缝隙的光线而产生互差 的三相信号,经过放大整形后输出矩形波信号U(/U)、V(/V)和W(/W)。利用这些信号的组合状态来分别代表磁极在空间的不同位置。U(/U)、V(/V)和W(/W)三相脉冲信号每转的脉冲个数与电机的极对数相一致。根据U(/U)、V(/V)和W(/W)三相脉冲的高低电平关系可以判断电机磁极的当前位置。其过程是:电机启动前,通过U(/U)、V(/V)和W(/W)三相脉冲的状态估算出电机磁极位置,即当前的角度,一旦电机旋转起来,光电编码器的增量式部分可以精确地检测出位置值。这里,伺服电机极对数为4对极,则每相输出信号U(/U)、V(/V)和W(/W)的周期为空间 ,在每个周期中可以组合成6种状态,每种状态代表空间角度范围为 。

比较复杂,不知道这样是否各位清楚?

楼主:
楼上大大说得很详细,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但是我还有一个疑问,就是在电机初始上电时,通过转子的微小抖动找初始位置,必须要求转子又快速回到原位,回到原位应该需要位置环的调节作用,您说的只要有电流环就可以我不太理解,能否解释下如何调节回原位的?
  但是在伺服控制程序设计时,不可能马上把所有环都加上,开始设计时一般都是从全开环到加电流环,加速度环,到最后加位置环,由内到外一步步做的.初始位置检测对于永磁伺服电机是必须的,在只有电流环条件下想使电机能正常调速运行而不用初始位置检测应该不行吧?这种情况下我试过电机能旋转但是无法调速!也就是说要想正常调速的话那么必须要有处世位置检测,是这样吗?位置检测和编码反馈这块程序比较难搞,现在还没写出来,所以无法验证.只能先请教高手释疑了.
  不好意思,刚接触这些东西,理解得很肤浅,有什么说得不对的尽管指正,感激不尽!

网友P:
haifeng260,你把你的资料发我一份,我也学习学习,大家互相交流交流,atlas_servo@126.com

楼主:
楼上老大想要什么资料说清楚些噻!

网友Q:
给一份看看,谢谢!hit926117@yahoo.com.cn

网友R(2007-03-21):
我也正需要这资料,谢谢!xy08803@163.com

网友S:
引用 楼主:
我已经找到永磁伺服电机的零点和转子初始位置确定的相关资料pdf格式,不知道怎么上传?
发一份给我,LCLICL@163.com,谢谢!

网友T:
发一分   谢谢    li.hx@kbachina.com

网友U:
你好:我现在正做永磁同步电机的项目,刚开始做,有很多不清楚的地方,望能指教
  “但是在伺服控制程序设计时,不可能马上把所有环都加上,开始设计时一般都是从全开环到加电流环,加速度环,到最后加位置环,由内到外一步步做的.初始位置检测对于永磁伺服电机是必须的,在只有电流环条件下想使电机能正常调速运行而不用初始位置检测应该不行吧?这种情况下我试过电机能旋转但是无法调速!”
看了您的发言,感觉受益匪浅,我现在还没有能力让电机动起来,我也很想先让电机动起来,然后再加电流环,速度环和位置环,但有不知道如何办?希望能多多指教:
     1 永磁同步电机光用全开换能让电机动起来么?如何编程?
     2 光用电流环进行控制能让电机动起来?如何实现呢?
希望您能帮助我一下,谢谢!!

网友V:
也很想知道。能不能发我一份?谢谢!lzhszbf@tom.com

网友W(2007-04-28):
发我一份吧 谢谢 bgwlx2007@tom.com

网友X:
你的资料发我一份,我也学习学习,大家互相交流交流,jakebobtom@163.com

网友Y:
能发我一份吗? 想学.  jiangang.tian@yahoo.com.cn

网友Z:
我也在做永磁同步的项目
CPU是2812;
麻烦您给我一份
以后多向您学习
xiaoqiaoqiao723@126.com

网友AA(2007-08-03):
“利用这些信号的组合状态来分别代表磁极在空间的不同位置。U(/U)、V(/V)和W(/W)三相脉冲信号每转的脉冲个数与电机的极对数相一致。根据U(/U)、V(/V)和W(/W)三相脉冲的高低电平关系可以判断电机磁极的当前位置。其过程是:电机启动前,通过U(/U)、V(/V)和W(/W)三相脉冲的状态估算出电机磁极位置,即当前的角度,一旦电机旋转起来,光电编码器的增量式部分可以精确地检测出位置值。这里,伺服电机极对数为4对极,则每相输出信号U(/U)、V(/V)和W(/W)的周期为空间 ,在每个周期中可以组合成6种状态,每种状态代表空间角度范围为 。 ”

说来说去,好像还是没说清楚怎么定位嘛

网友AB:
我在做设计的时候就在用到了,所以很着急,希望你能够帮助我下,非常感谢
我的邮箱是:heibao380@126.com
谢谢合作

网友AC:
伺服驱动器电流环即力矩环带负载,将产生U、V、W三相互差120度相位的正弦反馈电流(即电机的三相电流),可以用示波器在驱动器上看到。此时光电编码器产生的uvw互差120度相位的方波信号,这U、V、W;u、v、w六个信号即是确定原点的依据。比如用双踪示波器观测U相的电流反馈波形跟u方波波形,调节光电编码器,使两个信号在示波器零点处正好重合,即该位置为电机原点。以上为3对级电机,可知电机一个机械周期有3个原点位置。这么说不知道清楚不,用图示表示可能会更容易懂,呵呵。希望高手进群:44831091。一起讨论伺服、变频器的各种问题。

网友AA:
我刚在另外的一个帖子对这个问题有论述了,大家有空可以看看
地址
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Boardid=33&id=117777&star=1#814988

网友AD(2007-09-11):
谢谢.我也需要一份.我的是asdo12052@yahoo.com.cn

网友AE:
给我发一份谢谢了

网友AF:
帮我传一份 fk987@126.com 谢谢

网友AG:
我是机器人维护的,能否给我发一份谢谢!!
 xuxuju@yahoo.com.cn

网友AH:
我也想要一份hanyin_77@126.com

网友AI(2007-10-11):
我也想要一份panxiao0824@hotmail.com

网友AI:
请发panhezhu@qq.com

网友AJ:
这资料找了很久,跪求你发一份给我好吗?地址:jackozhang@126.com

网友R:
能否给我发一份谢谢!!
xy08803@163.com

网友AK:
,给我一份吧。我已经迷茫很久了。谢谢!fanlishuang1982@163.com
诚信!专业!

网友AL(2007-11-10):
haifeng260大哥,你好,你有关于这个零点定位的资料,给我一份好吗?谢谢!我的邮箱:
havid@qq.com

楼主:
请各位想要资料的直接发邮件到我的邮箱里,公司不能上网,只能收发邮件,给大家造成的不便请谅解!yanyun840210@163.com

网友AM(2008-02-01):
请发给我一份 谢谢 kevinwoo_2006@yahoo.com.cn

网友AN:
mindhen@126.com先谢谢了!!

网友AO(2008-03-21):
我的信箱amwhfh@yahoo.com.cn,多 谢

网友AP:
多谢大哥啊 给我发一份吧!yu_jianye023@yeah.net

网友AQ:
引用 楼主:
我已经找到永磁伺服电机的零点和转子初始位置确定的相关资料pdf格式,不知道怎么上传?
多谢大哥,给我也发一份吧!wang__jianmin@126.com

网友AR(2008-05-27):
高手我修理需要,你发一份吧,wanke32@163.com

网友AS:
您好,请问能给我发一份关于永磁伺服电机的零点和转子初始位置确定的相关资料pdf格式的资料吗?万分感谢!

网友AT:
您好!能给我发一份吗?谢谢!huangdaping@yeah.net

网友AS:
您好 能发给我一份吗?120462453@qq.com谢谢!

网友AR:
高手,我修理需要,你发一份吧,wanke32@163.com

楼主:
很久没有上论坛了,看到有这么多同仁需要该资料,很抱歉没能帮上忙,但是一份一份发时间太浪费,有没高人指点一下如何发可下载的文档??

网友AU:
兄弟,给我一份
电机驱动生活

网友AV:
发一份给我,zxj8263417@163.com,谢谢!

网友AW:
如果您还在看帖子,请发一份材料给我吧,多谢!wanganjun1997@sian.com

网友AX(2008-07-27):
高手真多

网友AY(2008-09-04):
也给我一份吧
谢谢啦
xk096@126.com

网友AZ:
能给我一份吗?我的邮箱是difd01006@163.com

网友BA(2008-10-09):
楼主,你好,我也需要啊,找不到点了.谢谢谢谢谢谢,,,,
yan9yi@163.com

网友BB:
[讨论]
能不能帮我传一份,zhang_shu_wen@163.com

网友BC:
我也想要一份
油箱:276991919@qq.com

网友BD(2010-05-28):
大哥,请给我一份,baiyuzhan@sohu.com,谢谢

网友BE:
你好!能不能给我一份,谢谢了,拜托了,
 sc_wdq@yahoo.com.cn

网友BE:
永磁伺服电机的零点和转子初始位置确定的相关资料”
你好!能不能给我一份,谢谢了,拜托了,
 sc_wdq@yahoo.com.cn

网友BF(2013-09-04):
加QQ:395483384 专业维修伺服电机 步进电机等

网友BG(2014-07-07):
有没有永磁同步电机转子初始位置确定的资料,这块难理解啊,大侠们帮帮忙把!邮箱:wtch519361@163.com

网友BH:
给我一份吧,zhang356@126.com,谢谢

网友BI(2015-11-10):
给我也发一份吧
maki2004@sina.com;谢谢

网友BJ(2018-04-29):
希望发我一份,谢谢您,346285336@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