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13):
空气开关的电流值应比负载电流大多少?

网友A:
空气开关容量选择在负载电流的1.5-2倍就可以,过大了起不到过流保护作用,选择过小又会造成负载无法启动。

楼主:
明白了,非常感谢!!

网友B(2007-07-21):
空气开关的电流值应如何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