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关OMRON编程

楼主(2006-12-13):
各位前辈大家好,我是新人!现在学习OMRON编程,但是又不怎么懂,所以有很多问题。还请各位大侠指点迷津,小女子这厢谢过了,先!
Q:连续模式与独立模式有什么不同,什么情况下用哪种模式更好一些?

网友A:
连续模式:由SPED 指令设置输出脉冲频率为0 停止脉冲输出或由动作模式控制INI 指令控制脉冲输出停止.
独立模式:输出脉冲数目达到设定的脉冲数目时脉冲输出停止.
具体的要看你的控制需要了!不知道你是要实现什么控制功能

楼主:
谢谢楼上指教,我只是想做一个简单的手动操作。那脉冲输出频率和脉冲之间是什么关系呢?是不是只有在连续模式下才能够使用频率?

网友A:
输出频率是指速度,脉冲数就是位置,也就是行程。
频率当然在任何模式下都可以使用,不过连续模式和独立模式是在PCU的存储器操作模式下才可以使用的。

楼主:
嘿嘿!好人一定要做到底丫!!
独立模式设置下,是不是一般只用PLUS指令阿?

网友A:
从你的问题来看,你应该是用CPM等系列带晶体管输出的PLC了,不是用NC系列的模块。PULS指令是一个设定脉冲数的指令,只在独立模式运行下,你用该指令设定好要输出的脉冲数就好了,当输出完这些设定的脉冲数,就停止了,这也就是独立模式的工作方式啊。在连续模式下就不需要设定要输出的脉冲数,你只要用SPED指令开始就可以,再用INI停止就行了,不需要设定输出的脉冲数。

这下说明的还够清楚吧,还有问题可以 MSN:yhisky@sina.com

楼主:
呵呵!我用的是CP1H系列。刚刚学,糊涂!还有很多问题嘞!
我会加你的,不过得晚上地!可是我没听说MSN还有sina的啊!我的只是hotmail;

楼主:
呵呵,不好意思!我今没办法上MSN L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