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13):
小弟现在用OMRON C200HX与PRO-FACE 2500连接时遇到了问题,求教各位高人:
1、数据电缆如何接线(25对9 422接口)
2、PLC如何设置主从关系?
3、PRO-FACE如何设置

网友A:
PLC可以在程序里面进行设置,500和5000的设置不一样,但都是选择式的设置。PRO-FACE的设置既可以在程序里设置,然后上传,也可以在显示屏里设置。现在好像可以用以太网进行通讯吧。以太网比较方便。

楼主:
感谢回帖,但是在说明书里并有有

楼主:
如果在软件里设置好了,传上去以后就不用再改设置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