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13):
各位大侠,小弟遇到一OMRON C200HS的控制器,小弟不懂PLC,因为要从串口读取数据,不知道需要了解那些东西,而且网上好像很难找到C200HS串口方面的资料?

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要看你是有协议通讯还是无协议通讯了,无协议通讯直接就可以通过HOST通讯,要是有协议通讯,你还需要一份协议宏编辑软件CX-protoc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