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13):
书上有这样一段话  : 如果D10内的数为16位的数+32767时,再加“1”就变成 -32768 。
请教:“变成  -32768的过程。

网友A:
因为三菱PLC采用是是循环运算,即—32768~~+32767之间,因为是循环,所以你加一后就跑到—32678了

楼主:
感谢xuhao027的指点,我明白了.谢谢!

 能加我为好友吗?     qq: 497554392

网友B:
16位最大只有32767,如果需要更大的需要用32位;

网友C:
两位大大 说的极对

网友D(2007-08-31):
16为的还不够用的?

楼主:
那就用32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