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13):
单位一台有轨电车,地面铺设的是铁路轨道,上有三相交流电的滑触线。电车是靠一台11KW的绕线电动机拖动。采用的是凸轮控制器来控制电车的速度和东西两个方向的行走(路程大约有180米)。
    凸轮控制器的手柄左右各自有五个档位:第一挡,变阻器全部投入,并且确定电机转向。从第二档开始切除转子的变阻器的电阻,到了五挡,全部切除完毕。
    车上用于调速的变阻器有抽头6个,采用不对称的星型接法:阻值最大一相有抽头两个(一个抽头上电机转子且连接到凸轮控制器,另一个去凸轮控制器),另一相阻值次之,有抽头两个(抽头接法同上),还有一相,阻值最小,直接连接到电机的转子和凸轮控制器。还有一个抽头从变阻器的星点引出,接到凸轮控制器。
             故障现象:该车的车速有时明显变慢,从1---4档,感觉不出车辆加速,电机定子电流约为18A;提速到5挡时候,车速仍然感觉不出变化,定子电流升至36A。此时如果把速度降低下来,再重新提速,可能会出现1---5挡,电流均为18-20A,车速也能恢复正常。
              我的检查过程:更换了转子到凸轮控制器的6根导线;观察了转子炭刷和滑环并且测量了其通断;凸轮控制器的触点也接触良好;但是故障依旧。

     目前,我对这个故障,一点思路都没有了,还请各位有经验的同行能给指点一下。

网友A:
换个电机试试,检查一下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电机试试,检查一下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