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地,接零?

楼主(2006-12-13):
接地,接零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啊

网友A:
从根本上来说,应该没有多大的区别,因为都是从变压器的中性点引出来的,从规程看,引出后,零线不允许再有接地,而接地线可以接续接地,也就是说重复接地。

网友B:
一般来说保护接地用在1000V中心点不接地系统;
保护零用在中心点接地系统.

网友C:
你好,请教一下.什么叫永磁电机?

楼主:
三线五线制和三线四线制有什么区别?

网友D:
三相五线是三根火线一个零线一根地线,一般用与对电有特别要求的精密仪器上,
三相四线就是少了一根地线,是最普遍的接线方法

楼主:
那多个地线有什么特别的好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