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13):
请教:
   龙刨的主传动电机为30KW Z2型直流电机,现改为交流变频传动,选多大功率的4极普 通电机比较合适,刨时吃刀量较大,负载较重。

网友A:
楼上的老兄,你可以加个减速箱啊,我见过一个厂里用一个10.5KW的电机加一个减速箱就完事了,它的床身是6米的,另外我想知道你改用变频后,如何设置来回短时间正反转啊,有无加制动电阻配合变频器使用,大家交流一下!

楼主:
要加的,你做过吗

网友A:
我没做过,我只是前段时间见过,对它的变频器与制动电阻箱的参数选择与参数设置非常感兴趣,因现在龙门刨床需要改造!加我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