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密码[求助]

楼主(2006-12-13):
一台松下变频器被人为设置密码。如果一个一个的去试,则要输入999次密码,那么变频器到底是怎样保持密码的?是内部安装有电池吗?为什么找不到?怎样以最简单有效的方法解除密码?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A:
是松下电工的(VF系列)还是松下电器的(DV系列)?具体是什么型号?(每个型号的解密方法有差别的。)与我联系---MSN:nais@citiz.net

楼主:
是松下电工VF系列(0.4KW).你能告诉我密码到底是怎样保持的吗?怎样以最简单有效的方法解除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