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密码[求助]

楼主(2006-12-13):
一台松下变频器被人为设置密码。如果一个一个的去试,则要输入999次密码,那么变频器到底是怎样保持密码的?是内部安装有电池吗?为什么找不到?怎样以最简单有效的方法解除密码?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A:
每一种品牌、每一种型号的变频器解除密码的方法都不一样,请告知具体的型号,只要是松下电工的我都能解,不过松下电器的就有些困难了。密码也是一个参数,当这个参数为“0”时就认为没有密码,而这个参数中有数据时必须输入相同的数字才能进入。这跟PLC程序的密码一样,也牵涉到知识产权问题(尽管设置几个参数没有编程序那么复杂)。

网友B:
富士。22kw
      知识就是力量

网友C:
在哪个地方加的密码?三菱的也可以吗?谢谢!

网友D:
我知道安川的解码,但不知道你是哪一种!

网友C(2007-01-12):
安川的在哪加密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