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13):
有个项目需要点对点的应用,两端都是PLC,232接口,需要用GPRS方式把两台PLC连接起来通信,请问是否有好的解决方案,谢谢!

网友A:
建议两种比较常用的点对点实现方式:

1种:是可以用基于电路交换的CSD的方式
2种:用GPRS的通讯方式的话,我们的DTU可以支持短信通知对方IP的方式.比如:A DTU 和B DTU要实现通讯.就是当A DTU拨号上去以后获得一个IP地址,然后A向B发一条短信,告诉B ,A DTU的IP地址,这样就可以直接建立通讯了,这种方式无需固定IP,可以大大节省成本,非常适合点数比较少的,点对点的通讯.

网友B:
你好:
       我们是唐山蓝迪通信科技有限公司,我公司是生产数据传输DTU, 遥测遥控RTU;GPS\GPRS\CDMA数传模块以及工业modem等产品的专业生产制造商。欢迎您登陆我们的网站查看我们的产品。
http://www.land-comm.com
http://gkong.com/co/land%2Dcomm/
 如有需要请拨打0315-3859732咨询

                                                   张立朝
                                       唐山蓝迪通讯科技有限公司

网友C(2007-02-08):
同意wweitree的这两种方式。。。当然还有一种方式也是可以,就是借助中间的网络平台来实现,只需要把指定的网站地址先设入DTU内就可以了,这样Server端先上线告知网站其实ip然后Client过去取下就可实现连接,减少了短信发送延时或失败多次发送的高额费用,稳定性也比较高。

网友D:
北科驿唐的MD-600和MR-900都支持点到点的互连,但这样你需要APN专网卡。另一个简单易行的办法,是用普通卡,但都连到mServer上,然后用mServer的映射功能,在两个DTU之间转发。
www.etungtech.com.cn

网友E(2007-08-01):
用无线数传模块就可以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