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13):
信老:
    好久都没晃见老师了,最近可好,天气冷了,多盖辈子少洗澡,免得感冒。今天在现场又遇见了个麻烦的问题,望老师指点指点。用PT100测燃烧炉尾气温度(共八点,温度相对稳定),无温变,直接接入二次表显示温度。其它七点均正常显示,唯有一点温度出现4-5摄氏度的波动(频率较快)。换了新电阻体,换了新线,甚至换过二次表。用温度计在现场直接测量无波动。弄了一天,恩是脑壳都整大了,就是没找出原因来。希望老师能在百忙中抽点时间办学生解决哈,不然师傅又要扣我工资,骂我娘。感谢!!

网友A:
PT100是几线制接法?

网友B:
呵个人极希望信老师开个问答专区!因为个人认为信老师的热情和技术都是好的没话说.所以能者多劳,希望能出现这个专区.呵呵,

网友C:
仪表测量---"唯有一点温度出现4-5摄氏度的波动(频率较快)"

用温度计在现场测量,确定温度变化这种方法好像不行,
温度计的反映速度没有仪表的反响速度快.

楼主:
信老师  热电阻用的两线制  其它七个点也用的两线制但没出现波动情况  而且波动是最近才出现的 以前没出现过
现场由于是加热炉子尾气温度 应该不会出现高频率的波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信老师  热电阻用的两线制  其它七个点也用的两线制但没出现波动情况  而且波动是最近才出现的 以前没出现过
现场由于是加热炉子尾气温度 应该不会出现高频率的波动
加热炉子尾气温度气流变化所致.

楼主:
尾气温度气流影响的话  应该其它七个点也会出现波动啊

网友A:
每个测量点的位置不同,产生气流波动时不会同时发生.

楼主:
谢谢信老了哈  管它的哦  反正师傅那几爷子也没搞定 我也不得着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