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BIN和BCD

楼主(2006-12-14):
BIN数值和BCD数值本质区别是什么

网友A:
本质区别在BIN是二进制输入,BCD是十进制输入,这在PLC中的功能指令用的比较多.

网友B:
BCD是用二进制数表示十进制数,与BIN不同的在于,它只存在0~9十个数字的表示寄存中的数值,同十进制一样,只不过形式为二进制数的形式而已,如:如果表示为11这个数字,用二进制数表示为"1011",而如果用BCD码表示的话为"0001 0001",如果表示为9的话,那BIN码与BCD码表示的数值一样.都是1001.再如21的话,BIN码表示为"10101",BCD码表示为"0010 0001"

网友C:
谢谢搂主:
你说得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