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14):
我是个新手,做现场维护工作,请教大家一个问题,西门子S7-300,怎样判断EPROM损坏,

网友A:
1. 如果是标准型S7-300, 先对CPU模板复位清零, 然后再启动CPU模板, 发现CPU根本无法"RUN". 说明 Flash EPROM卡已损坏!

2. 如果是新型S7-300, 上电之后, 发现CPU根本无法"RUN". 说明 MMC卡(属于Flash EPROM种类)已损坏!

楼主:
还请教一个问题:按Shift+alt+F4可以由组态画面(操作人员监控画面)切换到操作系统画面,请问怎样锁住这样的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