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14):
变频器外接制动电阻参数如何设置????
    ABB变频22KW带两台7.5KW电机 ,不知道都需要设置哪些参数????因为要制动,不知道加减速时间应设置多少为好??????

网友A:
借你的宝地再问个问题,也是ABB变频电机的,变频功率435KW的,老是会出现无辜停机现象,我分析是因为晃电导致变频器瞬停,大家还有别的看法吗????

网友A:
也不是老是停机啦,一个月也就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