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14):
FX1S-20MR 程序检查没问题,但写入PLC后错误指示灯却亮着,用仿真软件仿真也没问题,这是怎么回事
我第一个程序用普通的常闭、常开(个别用SET)写入时都正常,运行也正常
后来想改进一下,也是想改简单明白一点,基本上用的是set alt 还有MC指令,改完程序是简单明了,但写入PLC时就显示错误,错误灯一直亮着,我是一头雾水,是程序有问题还是PLC有问题
?????????????哪位高人指教一下

网友A:
可能是你的第一个程序没有覆盖完全.从新写入在输入步数中选择所有步骤.

楼主:
我把PLC内存清空了再写进去,还是错误

楼主:
我找到问题所在,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