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的转换求助

楼主(2006-12-14):
呵这几天我看了下书,不过对模拟量还雾里看花.模拟量经模拟输入模块处理后是16位,而浮点运算是32位,这两者如何转换啊?
最好哪位大侠能说出具体指令来,书上的理论太抽象难以理解啊!
我用的是S7-200.在此谢谢先!

网友A:
我也是遇到同样的困难,模拟输入量都搞不出来,真头痛!

网友B:
模拟量输入模块实际上就相当于一个A/D转换器,把电流或电压等模拟量转换成我们程序中能处理的数字量。S7-200模拟量输入模块为每个模拟量通道分配1个字的地址空间。通常是AIW0、AIW2、AIW4等等的形式。模拟量又分为单极性和双极性。现以0-10V的单极性为例,即AIW0、AIW2、AIW4等为一个0-32000之间的一个数字量。好了,现在就是把0-10V转换成0-32000的数字了。怎么算就不用说了吧!另外要想转换成浮点数的话,就这个转换指令的。即整数转换成双整数,双整数再转换成实数就可以了。

楼主:
另外要想转换成浮点数的话,就这个转换指令的。即整数转换成双整数,双整数再转换成实数就可以了。
呵缺的就是这一步啊!能多说点吗?呵不管如何还是谢谢你的热心解答!论坛的吸引力就靠你这样的高手维持.

网友B:
由于我现在一直用300和400的PLC,所以只装了STEP 7 V5.3编程软件。没安装200的编程软件。你在左边转换指令里面可以找到相应的转换指令的

网友B:
[分享]
具体的如图所示:

网友C:
帮顶  刚开始总会有些难度

楼主:
呵如果我用PID控制模拟量输入输出,若都是模拟量数据(即都为16位)是否就不用转换直接用经A/D转换后的模拟量进入PID程序即可是吗?

网友B:
是这样的,因为PID程序里面给转换运算了。他相当与一个标准块。接收的输入直接就是PIW的形式。

楼主:
呵谢谢lidaping011的指点!现在我想用两个PID来完成两个模拟量之间比例闭环控制,我把想法说一下,麻烦你看下可行吗?
我有两路模拟量,假设主模拟量为A.辅模拟量为B.当A输出一个模拟量送入第一个PID中,进行一个比例除法,比如取50(%)为设定值,则A的模拟量经此PID输出后只剩下A/2的量.再送入第二个PID做为这个PID的设定值,而B的模拟量做为第二路模拟量的反馈值经第二个PID的运算控制输出的模拟量大小尽量接近A/2的给定值.你看行嘛?
其实就工艺流程要求就是要求AB两个物质要以一定的比例关系连续进如一反应炉.
呵能者多劳!在此谢谢了!

网友D:
请问各位高手,哪本书比较具体的讲模拟量的转换(s7-200)

网友E: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烦请高手指点迷津!czsqj@yahoo.com

网友F:
关注中,希望大侠指点迷精

网友B:
指令左边都有的,像ITD(整数转换成双整数),DTR(双整数转换成实数)

网友G:
我想问一下,从PLC中读A/D转换后的植即AIW0等,有指令吗,还是可以直接使用AIW0等。

网友B:
直接用AIW0就可以了,如果是单极性的,应该是0~32000之间的数

网友H(2007-01-14):
支持一下,以后就好了,万事开头难啊!

楼主:
呵多谢大家关心,现在有点头绪了,感觉西门子的编程软件确实好用!不象三菱的要记许多功能符号.

网友G:
谢谢,我清楚了

网友I:
要好好的利用编程软件中的帮助文件,里面对每个指令都有比较详细的解释,还有一部分应用示例。用法:将鼠标在想要了解的指令上单击右键,然后在弹出的菜单上点击“帮助”,就可以将当前指令的说明调出来!

网友J:
上面讲的好,支持!!!!!!

网友D(2007-04-13):
感谢大家回应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