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电加热器电流

楼主(2006-12-14):
三相电加热器根据功率算电流究竟怎样才是最准确合理的,恳请各位老电发表见解

网友A:
我也想知道啊

网友B:
接成星型还是三角型?

网友C:
那要看你要接成星型还是三角型了,还有你的加热器的功率,一般情况加热器的电流与同样大小功率的电动机的电流的一半左右吧

网友D:
我也想知道,三角形的比较麻烦点

网友E:
加热器应该纯电阻负载 P=根号3*线电压*线电流 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F(2008-11-27):
三相电器根据功率算电流,这个电流一般都是电网供电的一相电流,而且不管是星接还是角接,只要按其额定功率来工作,这个电流值就是功率/根号3/线电压/功率因数,如果是加热器一般功率因数可以认为是1.这是我的想法,供大家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