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通讯问题

楼主(2006-12-14):
2站用A3Ncpu,触摸屏幕通过AJ71C24模块与CPU连接,外围一共有5个CPU.分为5个站点,触摸屏所在站点为2号站点,前几天2号站点出现故障,存储盒能的程序丢失,修复后触摸屏幕一直跟PLC无法通信,通信触点使用B系列,各个站点通讯正常,设备运行正常,唯独屏幕不能正常显示外围设备运行情况,请教高手

网友A:
通讯
我公司使用pro-face触摸屏的时候,由于通往触摸屏的电源线的破损,电源显示灯会亮,就是没画面,更换电源线后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