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5 PLC 求助

楼主(2006-12-14):
我们公司一台西门子S5 PLC CPU 风扇不转是什么原因?怎样修理?

网友A:
不知道你的s5 plc的cpu是什么型号的,但是据我所知cpu模块应该没有风扇,风扇应该在电源里,换上一个新风扇试试就行了,你可以测量一下风扇的电压是否正常,如果电压正常就是风扇坏了。

网友B:
2楼所说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