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14):
我用FX2N(晶体管型)PLC接驱动器控制步进电机 为什么电机不转  就用了一个指令它也不转  我的硬件连接是PLC给驱动器(共阴级)供电(24V)  Y0接驱动器脉冲输入(串2K电阻) Y0的COM端接驱动器公共端  A+ A- B+ B- 接两相步进电机  PLC启动时 Y0动作 可电机就不动  就下面这一步程序也不行
M8000---------[PLSY K100 K5000 Y0]
---------END
是不是线接错了   还是什么问题?电机 驱动器都是好的
望指教  第一次接触电机

网友A:
步进驱动要考虑方向控制问题.你没有给出方向,它哪里知道该往哪边转呢?
建议参考FX1N,FX1S晶体管输出型的"定位控制DRVA,DRVI指令说明,FX2N不能单独实现"绝对定位"控制功能.

网友B:
FX2N可以单独实现定位控制功能
只是脉冲为20KHz,只能用脉冲指令PLSY
这个我刚做过一次
接线看我博客中的接线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