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14):
我使用的欧姆龙的cx-p(6.0)的软件,然后又安装了一个模拟器cx-simulator。现在问题就出来了,我使用模拟器,新建的文件中选择plc类型有限制,cj1h可以使用,但是cp1h使用不了模拟器,其他的plc类型也不能使用。我让我同事的电脑使用,发现他的每个plc类型都可以使用,我查了电脑的也没有用,请问各位大侠,这是怎么回事?怎么解决呢?

网友A(2007-09-01):
OMRON PLC CX-P7.0的中文软件,支持全部OMRON的产品,allenwang168@126.com

网友A:
OMRON PLC CX-P7.0的中文软件,支持全部OMRON的产品,allenwang168@126.com
siemens v5.3带授权版,proface 视频教学

OMRON PLC CX-P7.0的中文软件,支持全部OMRON的产品,allenwang168@126.com
siemens v5.3带授权版,proface 视频教学

OMRON PLC CX-P7.0的中文软件,支持全部OMRON的产品,allenwang168@126.com
siemens v5.3带授权版,proface 视频教学

OMRON PLC CX-P7.0的中文软件,支持全部OMRON的产品,allenwang168@126.com
siemens v5.3带授权版,proface 视频教学

OMRON PLC CX-P7.0的中文软件,支持全部OMRON的产品,allenwang168@126.com
siemens v5.3带授权版,proface 视频教学

OMRON PLC CX-P7.0的中文软件,支持全部OMRON的产品,allenwang168@126.com
siemens v5.3带授权版,proface 视频教学

OMRON PLC CX-P7.0的中文软件,支持全部OMRON的产品,allenwang168@126.com
siemens v5.3带授权版,proface 视频教学

OMRON PLC CX-P7.0的中文软件,支持全部OMRON的产品,allenwang168@126.com
siemens v5.3带授权版,proface 视频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