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14):
第一次用KTP178的屏,看资料说传送电缆就是RS232/PPI电缆,我用我200的编程电缆连接后,根本传不过程序,是不是电缆搞错了?

楼主:
已经下载完成了~原来是忘记设置了一个地方~~晕死~~

网友A:
woniudai:  我猜测你是用 WinCC Flexible 2005中文版来组态与编辑 K-TP178 micro触摸屏吗? 用了K-TP178 micro触摸屏, 你觉得性能/价格比如何?

网友B(2007-06-28):
请问你是怎么解决问题的?我现在也遇到同样的情况,不能连接,谢谢!

网友C:
用MPI电缆即485电缆(触摸屏与PLC连接)

网友B:
触摸屏与电脑连接之后进行OS更新,提示要求重启,重启之后再连接还是要求重启,现在问题还没解决,请教中。。。

网友D(2007-11-04):
遇到和楼上同样的问题,请前辈们指点下,谢谢

网友B:
看来还是有人没解决,我已解决,我的方法:进行OS更新时,提示要求重启,然后先把软件转到OS更新上再对178通电,问题解决,会的不用看了,还没搞定的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E:
我以前用了 好多      不知道这几天老是连不上

网友F(2007-12-13):
请用原配电缆

网友G(2015-09-01):
楼主 把你的经验和我们分享下吧,是哪里没有设置呀。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