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14):
DCS的模拟量输入模块和开关量输入.输出模块的接线是不是和PLC模块的接线是一样的啊?还是有区别?比如说PLC的备妥信号是从PLC柜引一个火线去现场的设备无源点然后回到PLC柜输入模块的一个端子,在此模块上有一个端子是COM.DCS也是这样的吗?我昨天看到一个ABB的DCS系统的点号表备妥信号怎么有二根线啊?COM线不是共用的,其实只要标明一根线就好了,为什么要标二根线啊,是怎么回事啊?请各位师傅指教

楼主:
各位大虾指教啊,不要看看就走啊:(

楼主:
有人能帮我解答下吗?版主能进来帮帮忙吗?求教啊?~~

网友A:
不同的厂家应该有不同的结法

网友B:
不同的厂家、不同的卡件都有不同的接法。以EDPF为例,DIO、DI32卡件就不一样 ,有源的、无源的就不一样

网友C:
各厂家和型号都不一样的啊

网友D:
有人能帮我解答下吗?版主能进来帮帮忙吗?求教啊?~~

上面几位朋友已经说的很明白了,不同的厂家接线方式是不一样的,看一下说明书就明白了

网友E(2007-01-25):
还是要多看一下硬件手册。

网友F:
其实,DCS的COM也是公用的,但是为了安全都是单独接线的,只不过在内部是在一起的,而且可能表的不是COM,就是+ -其实一样的,两棵线就是组成了回路罢了,一样的

网友G(2007-07-20):
楼上的说的都挺有道理,不同的厂家接法不同,可分为有源、无源型的接点类型;还有共正和共负接法的区别!有的卡件还需要跳线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