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14):
DCS的模拟量输入模块和开关量输入.输出模块的接线是不是和PLC模块的接线是一样的啊?还是有区别?比如说PLC的备妥信号是从PLC柜引一个火线去现场的设备无源点然后回到PLC柜输入模块的一个端子,在此模块上有一个端子是COM.DCS也是这样的吗?我昨天看到一个ABB的DCS系统的点号表,备妥信号怎么有二根线啊?COM线不是共用的,其实只要标明一根线就好了,为什么要标二根线啊,是怎么回事啊?请各位师傅指教

楼主:
有人知道怎么回事,望相告,谢谢

楼主:
有好心人帮我解答下吗,版主能帮我解答下吗?谢谢了

楼主:
利昌师傅,进来帮我解决下啊~`

网友A:
1).
DCS的模拟量输入模块和开关量输入.输出模块的接线是不是和PLC模块的接线是一样的啊?还是有区别?
2)
比如说PLC的备妥信号是从PLC柜引一个火线去现场的设备无源点然后回到PLC柜输入模块的一个端子,在此模块上有一个端子是COM.DCS也是这样的吗?
3).
我昨天看到一个ABB的DCS系统的点号表,备妥信号怎么有二根线啊?COM线不是共用的,其实只要标明一根线就好了,为什么要标二根线啊,是怎么回事啊?请各位师傅指教
1)
晶體PNP或是NPN的分別。
2)
备妥信号!我這裡沒這詞彙。你用英文寫來。
3)
沒看到東西;不知如何說起。备妥信号!我這裡沒這詞彙。你用英文寫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
晶體PNP或是NPN的分別。
2)
备妥信号!我這裡沒這詞彙。你用英文寫來。
3)
沒看到東西;不知如何說起。备妥信号!我這裡沒這詞彙。你用英文寫來。

1,DCS系统的模拟量输入一般均采用4~20毫安信号输入,内部通过250欧姆电阻转换成1~5V电压信号.
DCS系统的开关量输入信号一般采用220V交流输入与现场的开关信号接点串联组成.
DCS系统的开关量输出信号一般是24V/DC驱动中间继电器组成.
2,备妥信号=允许启动.

楼主:
多谢利昌师傅和信兄帮我解答了,太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