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14):
请教搞工控的朋友一个问题,怎样在控制室监测一台75KW的电动机的电流,那台电动机在一公里以外地方.

网友A:
交流电流变送器:输入0~5A AC/4~20mA DC.配200:5互感器.

网友B:
利用电流互器,安装电流表

网友C:
肯定不行

网友D:
我想变送器有485接口,或者用其他方法转为数字量会更好吧,现在也有模拟量用无线发送的,
毕竟也有一KM啊,

网友A:
放心!4~20毫安信号传送1KM以上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请问有没有这方面的制作图啊,或者产品图纸

网友E:
要图纸做什么,买一个就是了,花不了几钱银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