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的问题

楼主(2006-12-14):
对于可控硅我一无所知,但有求知欲望,希望能告诉我关于它的用途,原理和使用方法等等,谢谢

网友A:
就象一个二极管中间加了一根控制线,只要这根控制线加上控制电压,二极管就会导通。此时撤消控制电压,二极管依然导通(只有二极管中的电流小到一定程度,才会关断)。再具体要自己上网查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