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14):
很想知道拨码开关及其与plc之间内部如何通讯,如拨码开关有二位,这二位是如何传给欧姆龙plc内部的时间继电器,在plc内如何使用,其梯形图程序如何写.小弟急等回复,谢谢

网友A:
兩個位數必須用0~7(8個Bit)來表示。以BCD或HEX來表示;端賴你所選指撥開關的數值類型。
將輸入點0~8的狀態用ANDW命令AND出來;並指定到您所指定的DM區;TIM所需的數值用*間接指定過去即可。原則上;三行就能寫好。
若是不明白;先看手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