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14):
小弟是plc新手,想请教个问题。
我处选用西门子中压变频器与变频电机构成转速闭环控制系统,现想在转速环外加一压力控制环(变频电机驱动风扇产生压力,转速越高,压力越高,但不是线性关系)。
请问:1、在原有s7-300基础上还需要配备什么模块?
        2、PID编程如何实现,是否必须用WINCC6.0?

网友A:
如果选用西门子中压变频器6SE80, S7-300需要配备 一块CPU模板和一块 AI模板(读取风压).

基本思路: S7-300 CPU将转速主给定, 通过DP总线送给中压变频器柜内的 SIMADYN D; 对于压力控制环, 在S7-300 CPU程序里, 调用FB41 PID功能块, 再将PID运算的结果作为转速的附加给定1, 也是通过DP总线送给中压变频器柜内的 SIMADYN D.

转速主给定+转速附加给定1-------->斜坡发生器

如果你想看风压和转数, 同时也要设定转速, 你需要一个HMI 面板. 买块 OP170或TP170足够. 买WinCC V6.0简直是浪费钱!

楼主:
robertjml ,谢谢回复!主要是考虑到控制周期问题,不知道你说的模拟采集模块的采样频率能否满足要求?

楼主:
还有就是整个的监控系统,我一开始说的只是系统的核心部分,还有大量的辅机系统需要监控(油冷系统、联络、报警、故障等等),我问wincc的意思是说西门子的东西是不是必须用wincc、step7编程,可否用一般的高级语言(vc++、labwindows/cvi...)来编程?

网友A:
ysbuestc:
到目前为止, 没有听到有人使用高级语言(vc++、labwindows/cvi...)来对S7-300/400CPU来编程, 最难的问题是你的vc++程序如何让S7-300/400CPU操作系统编译通过. 逻辑程序必须用step7编程与调试!

监控系统的HMI/SCADA, 你可以有很多选择(iFix, InTouch, RSview32等). 或者你用VC++来写S7-300/400CPU通讯驱动程序都可以. 监控系统用WinCC软件来做只是你的一个选项!

楼主:
robertjml ,谢谢你的指点哈!

楼主:
原有的控制方式是利用研华的采集板卡采集压力反馈,在工控机上利用c语言周期性的进行pid运算,不断的将PID的计算结果写入模拟输出板,经D/A转换后作为转速环的给定信号。也就是说我的外环(压力环)控制pid代码是现成的,换成plc、变频器控制后,

1、我不想用STEP7中的标准PID功能,能否还用原来的pid代码来实现调节?

2、如果可以的话,在哪里写pid代码?是工控机上的wincc,还是利用step7写好以后下载 到plc?

3、我的压力给定经常需要变化,每次开车前都需要输入需要控制的压力,这肯定是通过计算机的监控界面上输入的,如果pid代码是利用STEP7写好后下载到plc,压力给定能否通过网络传给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