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14):
今天同事拿了些变频器的资料 上面有一些名词不知道 麻烦知道的大虾帮忙看看
射频干扰
闭环矢量
开环模式

网友A:
射频干扰:就是高频电磁波干扰,有自己向外发射的、也有外部设备发射过来的。
闭环矢量:就是在执行机构终端有传感器。比如让变频器控制电机输出100转/分,由传感器(旋转编码器等)给变频器发送电机实际转速,然后进行自动调节,保证电机100转/分。
开环模式:好象就是变频器说(动感地带)《我的地盘我做主》。

楼主:
开环和闭环我那天问了一下别人
闭环和你说的一样 他是一个放大电路 在放大中有一个检测
开环是不需要检测的 他是通过放大元件的自身物理性质决定的
谢谢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