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6-12-14):
请问各位大虾,怎样才可以无限制使用西门子编程软件?
一般下载软件只有60天使用时间过了时间就有不了,也不能在安装,咂办?急,急,急!

网友A:
把系统重新安装就行了,也就是说把系统盘格式化重装。

网友B:
找一份授权

楼主:
把系统盘格式化重装,太麻烦很多东西容易丢失,在说我的计算机水平有限
顶楼的兄弟还是谢了

楼主:
请问2楼 兄弟哪里可以找到授权的,
QQ75744763        cma_520@163.com,有的话请联系我!

网友C:
上面的把两种解决方法都说了,自己看着办吧。

楼主:
如果装了系统还原软件如雨过天晴保护系统,到时还原下系统还需要格式化系统盘吗?

网友D:
不可能每过一段时间就把系统还原再装编程软件。2楼说的对,装个授权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装了系统还原软件如雨过天晴保护系统,到时还原下系统还需要格式化系统盘吗?
还原软件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