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的都是这样垃圾。那还有谁家的不是垃圾呀?))))

楼主(2006-12-15):
安川变频器5HZ低频电机有转矩脉动,大大的不好
安川的都是这样垃圾。那还有谁家的不是垃圾呀?))))

网友A:
变频器还是电机?
如果是变频器就三菱的吧

网友A:
本厂用过很久,一直不出问题觉得不错!

网友B(2007-01-16):
建议用乐邦变频器.乐邦的最大优点就是在低频转距这一块.做的非常的成功
乐邦,中国变频新形象!

网友C:
建议用惠丰F1500系列,低频转矩可以

网友D:
有没有不加编码器在零速度时能使马达有一定的转矩的变频器啊,有的话请联系我,PXW79@126.COM

网友E:
多的是,比如·····SIEMENS 7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