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15):
我现在想用一个按钮控制电机的启动和停止,不知道有做过的没有??
请高手传到wang-bin0727@tom.com谢谢!

网友A:
LD     M0.0
EU
LPS
AN     Q0.0
S      Q0.0, 1
LPP
A      Q0.0
R      Q0.0, 1

楼主:
谢谢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B:
三菱
LD        X0
ALTP    Y0
END

网友C(2007-02-07):
LD                    0000
OR                   1000
ANDNOT CNT    000
OUT                1000
LD                    0000
LD CNT            000
CNT                000
                      #2

网友D:
方法很多啊!
可以用比较指令
也可以用移位指令
非常简单的

网友E:
2楼的文件为何不能下载啊?小弟急需,不知哪位大哥可以帮忙。

网友F:
二楼的好像有点问题

网友F:
第一次启停没问题,但第二此启动恐怕不行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第一次启停没问题,但第二此启动恐怕不行

问题在哪?

网友G:
引用 网友H:
看看这个
复杂了,修改一下

网友I:
有没有梯形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