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LC搞数控

楼主(2006-12-15):
现在有很多用PLC来搞跟CNC一样的数控机床,有一点想不通就是:它是用什么指令来实现
第一个数据处理完再走第二个数据的呢?还有它输进数据也像CNC编程一样吗?

楼主:
怎么没人回呀?

网友A:
用PLC做一般都是专用的加工设备,动作是固定死的,数据可以通过人机界面来修改,操作相对简单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PLC做一般都是专用的加工设备,动作是固定死的,数据可以通过人机界面来修改,操作相对简单点
你好!能说得其体点吗?

楼主:
各位:说说呀?

网友B:
顺控指令。触摸屏输入数据。具体的要看什么工艺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