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浮点运算

楼主(2006-12-15):
我想请教一下各位高手,浮点运算和BIN运算有什么分别,BIN值转换为浮点值后有什么变化,各位请告诉小弟,最好能有个数值说明一下,谢谢

网友A:
计算数值范围不同,浮点运算处理的数值范围要比一般二进制的处理数值要大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