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15):
3KW直流电机,他励方式。电机励磁电压DC180V,由欧陆514C直流驱动器控制。
经实测励磁电压为DC200V,这样一来就是说,励磁电压比电机额定电压要高出20V,甚至有时候还要高(随电网电压的波动)。请问各位工控的师傅们,电机在此励磁电压下工作的话,是否会有什么不妥?我个人觉得电机的寿命不会长!请随便发言!谢谢!

网友A:
励磁供电加220/200变压器。

楼主:
谢谢!现在发现电机在工作中,有一股味道!是绝缘漆的味道。但是我又不敢肯定,就是因为电机励磁电压偏高引起的!电机外壳温度又不高!电机的负荷也不大!怪哉!

网友B:
如果只加励磁不加电枢电流长时间[30分]以上没有异常发热现象,就没有什么不妥。

楼主:
4楼的朋友,请问你是经验之谈吗?我的意思是你碰到过这种情况吗?不好意思我这样追问只是想得到些帮助!我发现我的电机有异味!但并没有发现电机有什么不妥的地方!难道是电机质量有问题?(注:因为设备的量比较多,所以我比较不放心)!能不能继续谈谈!

网友C:
关键是只要保证励磁电流正常即可.其电压稍高些无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键是只要保证励磁电流正常即可.其电压稍高些无妨.
信老师,您说的是有道理!但欧陆514C磁场是电压控制型的呀!电机有异味,但其温度很低,加之负荷又不大。信老师,那按理说应该不是控制上的问题了喽,您说是不?(因为3KW的直流他励电机市场没得买,是定做的。)也有可能是电机质量差!呵呵!信老师,请再发表点看法!

网友C:
还是那句话,实际测量励磁电流来确定是否正常.
励磁电压型控制,其真正作用仍然是电流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那句话,实际测量励磁电流来确定是否正常.
励磁电压型控制,其真正作用仍然是电流作用.
  非常感谢!您的这句点睛话,帮我在某方面可谓打通任督二脉了!我知道该怎么处理了!早说过了吗,信老师是个能解决实际问题的好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