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15):
是关于电机电流求功率的问题,我是这样认为求电机功率的:如果电机是星接的,用钳型电流表测了一根火线的电流那就是线电流了,可以直接根据速算口诀求功率

如果电机是角接的,测了一根线的电流是相电流所以还要乘1。732才是线电流,根据速算口诀除2才是电机的功率, 不知道我这样算线电流对不对,而且求电机功率就是要线电流除2才是功率,这样算对吗.......这个问题似简单,我估计不少人都迷糊,希望别人指点下~~谢谢

网友A:
弄懂钳流表所测电流值的含义,需要分星型,角形吗?电源供过来的能量就是电机消耗的能量,能量守恒啊。

网友B:
不太清楚了,有功率,无功率,视在功率偶不太弄的懂了,包括峰值电压,平均电压,有效电压都很模糊了,不喜欢在去弄这个东东,难算。

网友C:
视在功率=380*1.732*电流=220*3*电流
有功功率=视在功率*功率因数
未知电机额定功率要考虑电动机效率,求有功电量用有功功率.

-----------------------------

  我不能见死不救,所以我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网友D:
无论是星接还是角接,你用钳型表在电源线上测得的电流都是线电流,具体计算你按七楼的方法就行。

网友E:
偶觉得8楼正解!相电流是电机内部才分开的,你在电机外面量都是线电流.

网友F:
楼上说到点字上了 如果电机是三角的 但出线是星型的 要不楼主作个试验 用角电机测下电流

网友G:
楼主曾为”相“”线“电流,发过帖子了!
为什么不去再看看书呢?
你的目前的根本原因在于:对相电流和线电流不能理解透彻,同样的,我相信你对相电压和线电压也不是很理解的。
好的,我把我的理解告诉你:
你先在纸上画两个图,一个电动机星型接法的图,另一个是角型接法的图。你把这两个图的电动机的绕组各用一个圆圈圈起来,圆圈外面留下的是三根火线。
好了,那么线电流就是,在圆圈外面的三根火线中的任意一根火线通过的电流,就是该相的线电流。那么相电流就是,在圆圈内部的三个绕组中的任意一个绕组通过的电流,就是该相的相电流。

线电压和相电压是,哦,对了,留下你自己再看看书吧。
^_^!

网友H:
这种问题太简单了,

网友I:
"求电机功率就是要线电流除2才是功率"------首先给你一把叉.

不管怎么接,钳表测的就是线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