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15):
麻烦信老师一下,我们平时在修电子式日光灯时用的是替换法,也就是先换灯管,不行再换镇流器,但是手边没有备件无法用替换法时,能用什么办法判断是灯管坏了,还是镇流器坏了?

楼主:
自己顶一下,要不然下去了没人看得见了,人气好旺呀!

网友A:
在掌握一定的电子电路基础的情况下,使用万用表完全可以判断!

网友B:
借个电源看看灯丝断没

网友C:
拆掉灯管,从灯脚处用万用表测量有无电压这样判断是灯还是镇流器坏了可不可以啊 ~~

网友D:
大哥,你不会直接量灯管的灯丝断没断呀?

楼主:
实际中灯管灯丝没断也是坏的。曾碰到过灯不亮,查线路接触也是好的,更换灯管后好了。原因至今没想出来。其实我想想:我想知道的还是怎样用万用表判断电子镇流器的好坏。信老师能不能具体讲讲,电子电路学得太差,还真的想不明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实际中灯管灯丝没断也是坏的。曾碰到过灯不亮,查线路接触也是好的,更换灯管后好了。原因至今没想出来。其实我想想:我想知道的还是怎样用万用表判断电子镇流器的好坏。信老师能不能具体讲讲,电子电路学得太差,还真的想不明白。
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Boardid=8&ID=93789看看这里.

网友E:
请问:
怎么判断电感镇流器的好坏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请问:
怎么判断电感镇流器的好坏呢?
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Boardid=8&ID=93789看看这里.

楼主:
谢谢信老师!学习中!

楼主(2007-01-28):
看来不拆镇流器光从外面用普通万用表是查不出的,只能看到不准的数字.我试过,因它的频率不是工频.而且我用坏的灯管和拆掉灯管,在表上反应是一样的.也就是若不允许拆镇流器(保修期内),还是有替换法方便一点

网友F:
检查灯管的好坏可以用摇表摇灯官的一头的两个电极.看看有无反映就知道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