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信老师

楼主(2006-12-15):
请问:我把汽车音响改造了一个接口连接MP3输出,用收音机的空波段放歌,不知MP3的小功放与汽车音响的功放之间有不好的影响吗?

网友A:
怎么会用空波段哪?你要把MP3 的输出加在音响的功放输入端,可以用电容耦合呀,不要加在前置那里,那样会失真。你的意思不是在MP3上加个发射电路把,然后把发射电路的频率定在空波段上让你的音响收音机接受吧!没理解你的意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怎么会用空波段哪?你要把MP3 的输出加在音响的功放输入端,可以用电容耦合呀,不要加在前置那里,那样会失真。你的意思不是在MP3上加个发射电路把,然后把发射电路的频率定在空波段上让你的音响收音机接受吧!没理解你的意思?

讲的对!问的也对!
请把你的意思表达清楚.

网友C:
呵呵,想起小时候自己把电唱机接到收音机的低放,听唱片时就要把收音机调到没台的地方.哈!一样一样一样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