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15):
问个很菜的问题
怎样用ProTool与OP27通讯?需要什么电缆与电脑连接?

网友A:
啥意思?protool是触摸屏编辑软件,你要干啥用?

网友B:
你什么意思?是不是怎么用PROTOOL进行设置呀!

楼主:
是这样的:
原有的触摸屏有的区块坏了,我想用Protool重新编辑一下,但不知道用什么电缆连接电脑和触摸屏?普通的RS232可以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
原有的触摸屏有的区块坏了,我想用Protool重新编辑一下,但不知道用什么电缆连接电脑和触摸屏?普通的RS232可以吗?
只要你会编辑,就该知道用什么样的连接线啊,手册上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