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15):
我的PLC上没有通信接口槽  有个 232的接口  可是我想把我的RS232的条形码扫描仪接到我的plc上  请问怎么实现
哪个高手可以解决一下

网友A:
什么样的PLC,怎能没通信口

网友B:
你要在PLC上安装一个通信模块,这个模块要另买,有了通信模块就可以了,是RS232C的接口

网友C:
232/422通讯模块怎么样?

网友D(2007-01-17):
三菱的 plc可以扩展通讯模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