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16):
我单位一台三菱变频器型号FR-A500,在电源电压360伏以下时就欠压保护。那位大虾能帮我解决 ,我万分感激。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单位一台三菱变频器型号FR-A500,在电源电压360伏以下时就欠压保护。那位大虾能帮我解决 ,我万分感激。谢谢
电压能降到360V的话,证明你的电源有问题!要想从根本上解决的话,调整变压器的分接头(增加电压)或增容(增加总体电源容量)!这两项可视情况的不同而不同的对待!

网友B(2007-08-31):
强烈支持2楼的

楼主(2008-11-27):
我的电脑装上三菱的编程软件为什么不能新建文件啊 软件是GX--Developer7版和8.34版,都试过了  我的电脑系统是正版的系统,那位师傅能说说是什么原因吗?谢谢

网友C:
有部分使用者在使用8.34版时会出现这种情况,装以前的低版本的不会有问题
和系统是不是正版没什么关系
我还看到客户花钱买的三菱原装的编程软件安装后也出现这问题
应该是这个版本的一个问题
重装系统试下,或是换个更高版本的编程软件试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的电脑装上三菱的编程软件为什么不能新建文件啊 软件是GX--Developer7版和8.34版,都试过了  我的电脑系统是正版的系统,那位师傅能说说是什么原因吗?谢谢

是不是装之前没有装必要的安装环境啊!

网友C:
和环境安装没关系,这个问题不是一两个人遇到过了,确实存在这个问题
老版本的7.0的就没出现过

网友E:
你安装软件的时候,不要选择“监视专用”的选项
选了就不能新建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