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16):
我们用的是横河川仪的EJ智能变送器(双阀兰)测封容器液位,用不到半年输出信号老是出现较快频率的波动(液位恒定时变送器输出端直接测量),有些还出现输出为3MA的现象(输出4-20MA,实际液位50%左右时测量),每次都是换变送器解决。请问大哥大姐些,变送器出现这些问题怎么修啊,是那部分出了问题,拆开变送器里面全是集成板子,完全搞不清方向。

网友A:
EJA都出这么多问题啊
这个应该没有从本质上解决问题哦

楼主:
无人问津啊 好可怜哦

网友B:
3mA信号温度影响造成的零点漂移吧,双法兰毛细管的差压变送器很容易出现这问题的,重新校准零点吧,信号波动的话可能是电磁干扰吧,接上屏蔽线加个隔离器也许能改善

网友C:
返修到厂里吧,是电流问题的话

楼主:
谢谢大家了哈  那些厂家竟卖外货  日起鬼的